红外测温仪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了?

楼主(2011-06-17):
红外测温仪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了?

网友A:
类似热电偶,但感应的红外波段。

网友B:
不同的热度,出来的红外的谱是不一样的。
通过识别相关的频谱段即可以判定相关的温度。

点击下面链接,查看TI相关产品。

世界首款单片数字 IR MEMS 温度传感器

网友C:
红外测温仪是根据物体的红外辐射特性,依靠其内部光学系统将物体的红外辐射能量汇聚到探测器(传感器),并转换成电信号,再通过放大电路、补偿电路及线性处理后,在显示终端显示被测物体的温度。系统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其核心是红外探测器,将入射辐射能转换成可测量的电信号。

网友D:
红外测温仪的测温原理是将物体(如钢水)发射的红外线具有的辐射能转变成电信号,红外线辐射能的大小与物体(如钢水)本身的温度相对应,根据转变成电信号大小,可以确定物体(如钢水)的温度。

网友E:
原来如此呀

网友F(2012-06-25):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聚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红外能量聚焦在光电探测器上并转变为相应的电信号,该信号再经换算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红外测温仪不能测量人的体温,只能测量人体表的温度,应该说人体表的温度是有个体差异的,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状态下体表的温度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运动过后体表温度明显增高,用冷水洗过脸后脸部温度明显下降等等。但目前对于大客流的场合,还没有一款即经济又实用的仪器能够快速测量人的体温的,所以国内在机场、客运站点、学校、企业单位等还是使用了红外测温仪对人群进行粗略筛查,发现异常的,再用耳温枪或其他体温计个别进行检查确认是否发热;这个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网友G:
嗯,学习了红外测温仪的原理 谢谢大家了  学习总是一件好事

网友H: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聚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红外能量聚焦在光电探测器上并转变为相应的电信号,该信号再经换算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这签名很负责。:lol

网友J: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去百度里搜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