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的芯片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1-06-17):
用单片机做2.4G通讯,要求距离为1000米,不知有哪些可选型号,请指点!

网友A:
1000米??? 用2.4GHZ,不要乱用频率资源,会严重影响他人。

网友B:
目前2.4G无线技术这块做的比较好的还是Nordic的产品,型号有:nRF24LE1   nRF24LU1    nRF24AP2等型号

网友C:
Nordic
TI(chipcom)
Cypress
Amiccom...这样的芯片很多的!

楼主:
请问无线通讯可否做成全双工?

网友D:
请问无线通讯可否做成全双工?
引用 楼主:

可以,但上行和下行频率要差开,信道部份的成本也会增加一倍左右。

网友E:
貌似可以

网友F:
可以的 不过成本是会增加~~

网友C:
应该还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调制方式吧

网友G:
坐等答案

网友H:
NRF24L01

网友I(2011-07-17):
我的天,你这个想做**么~~~~估计功率小不了

网友J:
我这也想用该频段做到1000m距离,楼主可以交流下啊。。

网友K:
1000米在天线良好的条件下,需要150毫瓦以上的功率,
这样还没有保障,距离远了环境影响很大

楼主:
我不会做这个模块,现在是买的成品,深圳一公司的,但只能是半双功,现在用的数据交互多,所以有些不够用,想改成全双功,在找方案,如果哪位有合适的还请介绍下。

网友L:
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