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漏电断路器浪涌(共模5KV)过不了,那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1-06-17):
我们公司是做漏电断路器的,最近一款产品(普通家里用的,微型漏电断路器)过EMC过不了。
浪涌试验:共模试验:5KV。漏电断路器会烧。
那位大侠有做过类似的产品,帮帮忙,小弟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出原因。

网友A:
原来你自己浪涌设计电路怎么样?

网友B(2011-08-04):
压敏电阻没选好

网友C:
没做过这类产品,方便的话将电路图贴出看看,解决的方法是,可能需要气体放电管做一级保护,TVS做二级保护,压敏电阻少选(有次数限制)。

网友D(2012-12-29):
带地线的吗?共模时怎么会烧呢?

网友E:
应该是压敏电阻没有选好,多级防护

网友F(2016-09-22):
微型漏电断路器浪涌(共模5KV)过不了,漏电断路器会烧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是压敏的问题吗?

网友G:
多级防护,相应时间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