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板子

楼主(2011-06-17):
下面的这个图是电子表上的一块PCB,那个上面的IC是什么型号的啊?丝印是355B # 7TA,有认得的不?请告知小弟啊。另外我在拆的时候,不小心把下面的一个貌似电感的东东搞掉了(不确定是磁珠还是电感),应该和上面那个一样的,我量了一下,大约15mH,这么大感量的,哪有卖的?

PCB正面

PCB正面

楼主:
各位大侠,难道没有知道的吗? 急啊,这表好几百大洋呢~!

网友A:
不知道,安慰你一下,高手就是这么练成的。
因为不小心导致损坏,以后自然就小心了。
一般电子产品,芯片不太容易坏的。

网友B:
既然是表,可能是时钟日历IC,你从这个方面查查吧,找手册,查mark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估计不是电感,是个磁珠概率大些

楼主:
我想有可能也是时钟IC,可我网上搜了一天了,还是搜不到啊。我测试板子,又有点不像时钟IC,右下角的晶振并没有和IC的任何Pin脚连接,那个掉的那个东西并接第2和第4Pin脚。

网友C(2012-07-21):
能不能搞个清晰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