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VPWM扇区顺序-实际程序与MATLAB不一样

楼主(2011-06-17):
求助:SVPWM扇区顺序-实际程序与MATLAB不一样实际程序中SVPWM扇区开关顺序  0扇区  CMP1   CMP2   CMP3
                             1扇区  CMP2   CMP1   CMP2
                             2扇区  CMP2   CMP3   CMP1
                             3扇区  CMP3   CMP2   CMP1
                             4扇区  CMP3   CMP1   CMP2
                             5扇区  CMP1   CMP3   CMP2

而我MATLAB仿真顺序必须将2扇区和4扇区调换才能得到正确的电流波形

楼主:
t1 t2 波形

上图分别是TA TB TC 选择扇区顺序 和最后和成的波形
按照上图来看,也只有将实际程序中2和4扇区调换才能合成正确的波形,但是实际程序是对的,我的仿真错在哪里呢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程序中是根据T0、T1、T2选择CMP1、CMP2、CMP3顺序
MATLAB中是根据CMP1、CMP2、CMP3选择T0、T1、T2顺序
所以两个顺序不一样,结果一样。

网友A:
请问楼主,SVPWM控制方法中,CMP1   CMP2   CMP3 T0 T1 T2 与电机的位置角度之间的公司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楼主:
t1 = T(载波周期)*SIN(60-@);
t2 = T(载波周期)*SIN(@);
t0 = T - t1 - t2;
T0 = t0/4;
T1 = T0 + t1/2;
T2 = T0 + t1/2 + t2 /2;
@ 0~60 为扇区0
。。。。。。。。
@ 300~360 为扇区5

网友A(2011-07-24):
还想请教下楼主,
在SVPWM控制方法有七段法、五段法,请问七段法、五段法的原理是什么呢?
即它们对3个PWM占空比寄存器的赋值顺序是怎样的呢?
谢谢

楼主:
这是一分SVPWM的资料,感觉里面有些错误(自己也是新手不太敢确定)

3个PWM占空比寄存器的赋值顺序确定:
目的是使任意一次电压空间矢量的变化只能有一个桥臂的开关管动作
上图中U4~U6区间为例。
七段式:开关顺序 000、100、110、111、110、100、000
五段式:开关顺序 100、110、111、110、100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我也是新手:) 。欢迎高手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