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汇编是啥意思?

楼主(2011-06-17):
ISR_Stack_Size  EQU     (UND_Stack_Size + SVC_Stack_Size + ABT_Stack_Size + \
                         FIQ_Stack_Size + IRQ_Stack_Size + USR_Stack_Size)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Top  SPACE   0
__initial_sp    EQU     (Stack_Top - ISR_Stack_Size)

;Stack_Top 对应0了,意味着__initial_sp  是负数?
;汇编中加__ 如(__initial_sp    )是什么意思

楼主:
UND_Stack_Size  EQU     0x00000100
SVC_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BT_Stack_Size  EQU     0x00000100
FIQ_Stack_Size  EQU     0x00000100
IRQ_Stack_Size  EQU     0x00000100
USR_Stack_Size  EQU     0x00000100

ISR_Stack_Size  EQU     (UND_Stack_Size + SVC_Stack_Size + ABT_Stack_Size + \
                         FIQ_Stack_Size + IRQ_Stack_Size + USR_Stack_Size)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Top                SPACE   0

__initial_sp    EQU     (Stack_Top - ISR_Stack_Size)

网友A:
不懂,天书

网友B:
你这个看数据手册

网友C:
Stack_Top 对应0了,意味着__initial_sp  是负数?
引用 楼主:

Stack_Top不是对应0了,而是将以Stack_Top为首地址的0个字节初始化为零,
SPACE 后面的数字表示初始化的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