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BPS QSFP+ 光学收发器结合了平行模块的高密度和低功率优点

楼主(2011-06-17):
TE 新推出超小型 40-Gbps QSFP+ 光学收发器—配有四个独立光学传送和接收信道的平行光纤模块,以应对电路板密度增加的情况。

楼主:
产品特色
兼容 QSFP+ MSA, SFF-8436
四个独立的可寻址传送和接收信道
超小型
应用
交换机、路由器和传输设备之间的高速互连
服务器-服务器集群
超级计算互连
专有底板

网友A:
对的,它配有四个独立的光学传送和接收信道,来应对板材密度的增加。 本产品是 TE 面向广泛的以太网以及 Infiniband 标准市场的 QSFP 产品组合的延伸,它结合了平行模块高密度和低功率的优点,同时也保留了通常与 SFP+ 基模块相关的一些主要优势,如改善系统管理的数字诊断监控。

网友B:
QSFP+ 光学收发器可用于交换机、路由器、数据中心以及其他以太网应用,可将面板 PCB 密度提高 60% 以上,并通过降低功耗来简化热管理(功率耗散为 0.8W)。与应用 4 个独立的 SFP+ 模块相比,其功耗可降低 50% 以上。 这款新型的收发器提供数字诊断监控界面,可让客户通过模块性能警报及警告标志轻松管理和监控系统的关键模块参数。

网友C:
收发器与 QSFP+ MSA 和SFF-8436 兼容,可在通电情况下热插拔,从而能根据要求以及在现场随时占用端口。 碰锁机制使装置能更加方便地插入到电路板上的隔离罩,而光学连接则通过符合行业标准的 MPO/MFP 端接光纤带来实现。

网友D:
是啊,QSFP+ 光学收发器将是 OFC/NFOEC 2011 上 Ethernet Alliance #1253 号展台现场互操作性产业演示的一部分。

网友E:
兼容 QSFP+ MSA, SFF-8436
产品很不错

网友F:
是啊,很强大

网友G:
还有四个独立的可寻址传送和接收信道呢

网友H:
有专有底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