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ild后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6-17):
程序的一部分写下
#define Out0   RC0           // o S0 output
#define Out1   RC1           // o S1 output
#define Out2   RC2           // o S2 output
#define Out3   RC3           // o S3 output
#define  Led   RB4           // o LearnOut Led
#define Vlow   RB5           // o low battery

这个然后在保存为头文件了

主程里面用到了OUT1、OUT2等,并且主程序开始也include了这个头文件,可是build之后报错,报错显示为:Error   [192] C:\Users\chongren\Desktop\PIC16F628A\main.c; 180.1 undefined identifier "RC0"等,这个素怎么回事的呀?

网友A:
#define Out0   RC0           // o S0 output

第一,请注意大小写
第二,请把“//”靠到RC0后面试试,例如#define Out0   RC0// o S0 output

如果还不行,就把这个程序打包上传,我们编译一下看看。

网友B:
该头文件里应该包含对应芯片的头文件。

网友C:
文件放在桌面:L

网友D:
RC0 引用形式不对,C18里面引用一个I/O口形式:PORTCbits.RC0

网友E:
根据不同的编译器,形式倒不一定不对。
问题在于PIC16F628A只有PORTA和PORTB,根本没有PORTC!

//引用自PIC16F627A/628A/648A数据手册
5.0 I/O 口
PIC16F627A/628A/648A 有两个端口, PORTA 和
PORTB。这些I/O 端口的部分引脚与器件外设功能部件
的备用功能复用。通常,当外设使能时,其对应的引脚
就可能无法用作一般的I/O 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