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 运放与运放之间 直连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1-06-17):
小信号放大 运放与运放之间 直连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运放与运放之间不加滤波吗?

楼主:
多级放大

网友B:
电路简单,成本降低,低频响应好。

网友C:
用两颗或多颗单路的运放价格会比一颗双路或者四路的运放便宜?
不可能吧,其实单路运放和双路运放价格差距不大,主要就是封装成本差不多,用个双路运放成本应该更低些才对呀。

楼主:
不求成本 与直流分量是否有关

网友D:
低频响应好,但静态工作点会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