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推荐一个9v转5v DCDC器件 最大输出电流500MA

楼主(2011-06-17):
帮忙推荐一个三脚9v转5v DC/dc器件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7805,1117都可以哈
不过你这个2W的功率要加散热器拉
建议是用34063

网友B:
这个可以,还行不用散热片,不过压差大,实际测下为好

网友B:
或者ricoh的dc/dc

网友B:
或者你要DC/DC 就自己选吧不过貌似3脚的不多

网友C:
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看行不行。

9V连续串三个直插1N4007后接到7805(TO-220封装)的Vin,你可以实测看看温度有多少,如果有点烫手的话,可以在7805上装一个小散热片。

网友D:
TO220放倒,加大面积敷铜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handshake

楼主:
小弟 新手公司之前设计的一款车载收音机USB没有限流,客户投诉手机充电烧掉手机。如果用可恢复保险丝可能一些手机无法充电,还有要改动布线。用IC老板要考虑成本了,5V电压是通过78M05转换而来的,我建议主管换一个其他的DC转换器件就可以了,但主管说换这种器件要考虑EMC,不太明白DCDC转换器件频率很高吗?说明书上也没有看到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