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运算放大器有没有最低工作电压

楼主(2011-06-17):
(无正文)

网友A:
都会有最低工作电压,规格上还真就没有找到呢。你系统的工作电压是几V,如果电压在5.5V以下,推荐用SGM321或者SGM8541/8521吧: SGM321-358-324.pdf (557.14 KB) SGM8541-2-4.pdf (540.36 KB)

网友B:
没有最低工作电压。
但电源电压5V时,输出最高大概只有3.5V,还得负载电阻够大。3.5V高电平给单片机已经相当勉强了。电源电压再低,输出就不能满足单片机输入电平要求。

网友C:
最高22伏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