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RM7控制19‘液晶显示器,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1-06-17):
想用ARM7控制19‘液晶显示器,前期显示图片,后期可以播放视频,求高手指点迷津,求思路。。。。

网友A:
方案有问题,蚂蚁撼大象

网友B:
放放静态的图片还可以,至于看视频估计你外扩得视频编解码芯片的要求比较高,arm7的数据流抗不住,解决方案加一片 fpga,专本处理视频流,arm7控制一下好了

网友C:
买个mp4拆了,用arm7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如果显示静态图片再加个滚动字幕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没问题,我测试过,不过是640*480的分辨率。硬件滚动。
如果1024×768或者更高分辨率,可能只能软滚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大,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请问能不能给点相关资料看看(xiashy05@126.com),初学arm,还不大明白,一点头绪没有。
谢谢。

网友D:
4楼才是正解。

网友E(2012-10-24):
这个不用做了吧,cortex系列的ARM功能都强大到运行智能系统了,不仅仅放高清视频,还能游戏互联网,而且支持lvds到1920*1080,你那个还有多大意义?我们的主控板还带多个外围接口,232、ttl、gpio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