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2 ADC debug

楼主(2011-06-17):
ADC, BUG, AN, TI, se
最近在调试adc 的问题。 发现9d92 a1 的adc 不准,但是9d92 a2的还不错。可以设置12bit 的adc , 最大值是 4095 .  无论用外部参考电源还是内部参考都可以。

9b92 只有10位的adc ,最大得出来是1023 . 源代码如下:

/*****************************************************************************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clude "utils/ustdlib.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utils/cmdline.h"

int iADC0_read=1;                // Indicates if the ADC is ready (1) or busy (0)
unsigned long ulBlinkSpeed = 0;  // Timer interrupt frequency (0=low; 1=high)
//************ User Defines        ************
//
// 12-bit resolution bit
//
#define ADC_RES_12BIT 0x00

//
// Offset for ADC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ADC_O_CTL 0x38

//*****************************************************************************
//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Timer0 interrupt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PinStatus;

    // Clear the timer interrupt.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Rea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output
    ulPinStatus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Toggle Bit 0
    ulPinStatus ^= GPIO_PIN_0;

    // Write the result back into the GPIO Pin 0 Data Register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ulPinStatus);

    // Check if the ADC is ready
    if (iADC0_read == 1)
    {
        // Trigger new ADC Conversion using Sample Sequencer 0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3);

        // Indicate that the ADC is busy
        iADC0_read = 0;
    }
}

//*****************************************************************************
//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ADC Sample Sequencer 0 (SS0) interrupt
//*****************************************************************************
void ADC3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adc0Value;   // Holds the ADC result
    char adc0String[4];        // Holds the string-converted ADC result

    // Clear the ADC0 interrupt.
    ADCIntClear(ADC0_BASE,3);

    // Read the data from the Result Buffer of ADC SS0
    // We know that we have only one result in the buffer
    // If we have more than one result then adc0_value must be an array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3, &adc0Value);

    // Convert the retrieved value to a string
    usprintf(adc0String, "%d", adc0Value);

    // Display the converted string
    // Disable interrupts globally to ensure we don't interrup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isplay
    IntMasterDisable();
    UARTprintf("\n%s",adc0String);
    // Display header + some empty spaces to make sure the previous result is erased
    // This is important if the new result is shorter than the last one
    //RIT128x96x4StringDraw("ADC Ch0 Data :         ", 6, 48, 15);

    // Display the string-converted ADC value
    //RIT128x96x4StringDraw(adc0String, 94, 48, 15);

    // Indicate that ADC SS0 has finished conversion and is ready for the next conversion
    iADC0_read = 1;

    // Re-enable interrupts globally
    IntMasterEnable();
}

int main(void)
{

    //*****************************************************************************
    // Clock Setup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Enable Timer 0, ADC0 and GPIO Block D Peripheral Clocks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LED on PD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Reset the state of Peripheral ADC0
    //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ADC0);

        //
        // Setup the AIN0 on PE7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TypeADC(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4);

    //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is example.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Enable PB6 as analog functio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TypeADC(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IntMasterDisable();
    //
    // Set GPIO A0 and A1 as UART.
    //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 Initialize the UART as a console for text I/O.
    //
    UARTStdioInit(0);

    //
    // Print hello message to user.
    //
    UARTprintf("\n\nADC Test Example Program\n");

    //*****************************************************************************
    // GPIO Setup
    //*****************************************************************************

    // Set GPIO_F, pin 0 as output (used for the LED)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For debug popuse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0);
*/
    //*****************************************************************************
    // Timer 0 Setup
    //*****************************************************************************

    // Configure Timer0 as 32-bit periodic timer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 Set Timer0 period as 1/4 of the system clock, i.e. 4 interrupts per second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 /4);

    // Configure the timer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time-out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Enable the TImer Interrupt in the NVIC
    IntEnable(INT_TIMER0A);

    // Enable the timer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
        // Set 12-bit resolution
        //
   HWREG(ADC0_BASE + ADC_O_CTL) = HWREG(ADC0_BASE + ADC_O_CTL) | ADC_RES_12BIT;

        //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3,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 ADCHardwareOversampleConfigure(ADC0_BASE,32);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3, 0, ADC_CTL_CH10|ADC_CTL_IE | ADC_CTL_END );
     // Clear the ADC0 interrupt.
    ADCIntClear(ADC0_BASE,3);
    // Enable Interrupts for SS0

    ADCIntEnable(ADC0_BASE, 3);

         ADCReferenceSet(ADC0_BASE,ADC_REF_EXT_3V);
         //ADCReferenceSet(ADC0_BASE,ADC_REF_INT);

    // Enable ADC SS0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3);

        // Enable the ADC0 interrupt in the NVIC
    IntEnable(INT_ADC3);

    // Indicate that ADC SS0 is ready for sampling
    iADC0_read = 1;

    //*****************************************************************************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

    //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
    IntMasterEnable();

    // Loop forever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 Wait for conversion to be completed
        //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3, false)){}

    while(1)
    {
    }
}

中断向量: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 startup_rvmdk.S - Startup code for use with Keil's uVision.
;
; Copyright (c) 2006-2009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
;
; Texas Instruments (TI) is supplying this software for use solely and
; exclusively on TI's microcontroller products. The software is owned by
; TI and/or its suppliers, and is protected under applicable copyright
; laws. You may not combine this software with "viral" open-source
; software in order to form a larger program.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AND WITH ALL FAULTS.
;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INCLUDING, BUT
; NOT LIMITED TO,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PPLY TO THIS SOFTWARE. TI SHALL NOT, UNDER ANY
; CIRCUMSTANCES, BE LIABLE FOR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
;
; This is part of revision 5450 of the EK-LM3S8962 Firmware Package.
;
;******************************************************************************

;******************************************************************************
;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
Stack   EQU     0x00000100

;******************************************************************************
;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
Heap    EQU     0x00000000

;******************************************************************************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stack.
;
;******************************************************************************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Mem
        SPACE   Stack
__initial_sp

;******************************************************************************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heap.
;
;******************************************************************************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Mem
        SPACE   Heap
__heap_limit

;******************************************************************************
;
; Indicate that the code in this file preserves 8-byte alignment of the stack.
;
;******************************************************************************
        PRESERVE8

;******************************************************************************
;
; Place code into the reset code section.
;
;******************************************************************************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THUMB

        EXTERN  Timer0IntHandler
        EXTERN  ADC3IntHandler

;******************************************************************************
;
; The vector table.
;
;******************************************************************************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SR                       ; NMI Handler
        DCD     FaultIS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MPU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bus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PendSV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SysTick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C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0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1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0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0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Faul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2
        DCD     ADC3IntHandler              ; ADC Sequence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atchdog timer
        DCD     Timer0IntHandler           ; Timer 0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0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ystem Control (PLL, OSC, BO)
        DCD     IntDefaultHandler           ; FLASH Control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F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G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H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2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1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1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Etherne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Hibernate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first starts execution
; following a reset event.
;
;******************************************************************************
        EXPORT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 Call the C library enty point that handles startup.  This will copy
        ; the .data section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and zero fill the
        ; .bss section.
        ;
        IMPORT  __main
        B       __main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NMI.  This
;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for examination
; by a debugger.
;
;******************************************************************************
NmiSR
        B       NmiSR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fault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FaultISR
        B       FaultISR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unexpected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IntDefaultHandler
        B       IntDefaultHandler

;******************************************************************************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
        ALIGN

;******************************************************************************
;
; Some code in the normal code section for initializing the heap and stack.
;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
; The function expected of the C library startup code for defining the stack
; and heap memory locations.  For the C library version of the startup code,
; provide this function so that the C library initialization code can find out
; the location of the stack and heap.
;
;******************************************************************************
    IF :DEF: 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HeapMem
        LDR     R1, =(StackMem + Stack)
        LDR     R2, =(HeapMem + Heap)
        LDR     R3, =StackMem
        BX      LR
    ENDIF

;******************************************************************************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
        ALIGN

;******************************************************************************
;
; Tell the assembler that we're done.
;
;******************************************************************************
        END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说的bug是什么?没有看太明白。9b92是10位ADC,9d92是12位ADC。

网友B:
bug 是9d92 A1 版本精度比较差。但是以后都是a2 以后的版本。

网友C:
内部参考源最大误差为2.5%,所以如果用内部的话误差大,无论是A1还是A2版,即使同一批也有好有坏不过线性度还好,所以可以校准一下

网友B:
如果直接把上面的代码改成ADC1_BASE 来使用adc 1 模块的话是不成功的 ,需要注意两个地方。第一个是 中断向量表,adc 1模块在后面,上面的程序没有加adc1 模块的中断向量地址 。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SR                       ; NMI Handler
        DCD     FaultIS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MPU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bus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PendSV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he SysTick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C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0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1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0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0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Faul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atchdog timer
        DCD     Timer0IntHandler           ; Timer 0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0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nalog Compa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ystem Control (PLL, OSC, BO)
        DCD     IntDefaultHandler           ; FLASH Control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F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G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H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2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1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1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Etherne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Hibernat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SB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DMA Software Transf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DMA Erro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1 Sequen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1 Sequence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1 Sequence 2
        DCD     ADC3IntHandler           ; ADC1 Sequence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S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External Bus Interfa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J
;******************************************************************************
;
第二个就是一些宏定义。ADC1 的中断宏定义是
#define INT_ADC1SS0             64          // ADC1 Sequence 0
#define INT_ADC1SS1             65          // ADC1 Sequence 1
#define INT_ADC1SS2             66          // ADC1 Sequence 2
#define INT_ADC1SS3             67          // ADC1 Sequence 3
adc 0模块的中断宏定义是
#define INT_ADC0                30          // ADC Sequence 0
#define INT_ADC1                31          // ADC Sequence 1
#define INT_ADC2                32          // ADC Sequence 2
#define INT_ADC3                33          // ADC Sequenc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