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PMOS不会坏??

楼主(2011-06-17):
如下图,输入33V的时候,长时间导通,PMOS仍然正常。
按数据手册,Vgs 为+/-20V,现在g直接用三极拉地为0V,应该坏的,可是不坏。

网友A:
+/-20V是厂家保证不会损坏的最大值,实际上厂家总要留一些余量。你换另一片同一厂家甚至同一批次的,说不定就会损坏,但厂家并没有责任。

网友B:
貌似你中间还串联了一个102电阻。

网友C:
不坏就是好事

网友D:
怎么看都感觉不到2N5551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