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问题,解决掉这个问题再说你是工程师。

楼主(2011-06-17):
首先,我先道歉,我起这么一个标题是为了引起各为高手的注意,并没有别的意思。请见谅,
  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要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开发一个并联装置,要求是这样的,
  把两个不同频率和相位的电源,要求频差和相位差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并联(频差有手工来调到允许范围内),并且要求要在相位差达到允许范围内提前一段时间进行并联,并且这个提前的时间和频差相位差,要由外部硬件可调,

   哪位大哥给个可行的思路就行,频率不高,也就50-60Hz;

网友A:
用锁相环技术控制

〓◆ 电池,太阳能电池相关专辑 116册 659M ◆〓

去这里找太阳能电池逆变,并网的书自已啃

楼主:
哎,那个的单片机用的是DSP啊 ,我只要个可行的思路就可以了。我们公司老的是用80C1做的,完全不需要那么贵的 片子啊。

网友B:
3楼:
“思路”是一样的,无非是检测相位差,小于一定角度时动作。
小发电厂并网是靠人工,用眼睛看灯光,这点事情51单片机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C:
发电机并网设备,很成熟的技术啊,这个设备叫同期装置,找本人家的用户手册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D:
参考一下船上自动并车电路,据我了解,木用单片机或者PLC

网友E:
你要做的是发电机自动同期并网控制器,也叫自动并车装置.

发电机控制装职主要包括自动并网、自动调频调载(有功负荷分配、无功负荷分配、频率调节、电压调节)。

自动并网实现:
1,先保证发电机、电网的相序一致。相序要连锁。
2,调节发电机电压与电网电压相等。压差要连锁。
3,调节发电机频率与电网频率相等(一般要求在0.1~0.5HZ)。频差要连锁。
4,相位捕捉
   (1)调节发电机频率与电网频率差在0.1~0.5HZ内,如小于0.1hz,要增大频差,否则相位捕捉时间太长。
    (2)对发电机电压信号和电网电压信号进行整形转变为方波,经异或逻辑电路和低通滤波,得包络波(频差电压波,象全波整流波),包络波的零点为同相时刻。
    (3)断路器有动作相应时间,故要在包络波零点前提发出合闸指令
    (4)为防止逆功率,要求正频差并网。
    (5)相位捕捉的可靠性很重要,否则会引起事故。最好增加独立的相位连锁。
5,为安全,过流和逆功率保护必须独立。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做的就是船上用的并网装置,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但是CPU难买,甚至买不到,我就是把他更新换代,但是对程序没有思路,硬件什么都好办,各位给个方向,

网友E:
我在20年前和8年前在两家单位都设计过,用于实际发电机控制。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lz上海的吗? 我猜的没错,是船舶电站自动并车装置。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同相相位为0就可以并了,电压有调压器控制,频率看负载,负载重了频率就自动低了。

网友E:
如果频差0.5hz,开关动作时间0.1秒,如不提前发合闸指令,而在0相位差发合闸指令,400V额定电压,则合闸时压差可达250V!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如果频差0.5hz,开关动作时间0.1秒,如不提前发合闸指令,而在0相位差发合闸指令,400V额定电压,则合闸时压差可达350V峰值!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15# pengjianxue [
是啊,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如何测相位和频率才能实现提前并车呢?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LZ你就帮帮我把,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G:
如果想要提前并车,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弱智问题了。

这涉及了角度计算,频率测量, 相位预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时,一个高速的 16/32bit cpu 是必须的。相位与频率的计算可以是使用傅立叶变换得到(参考我发过的关于傅立叶变换的帖子),而预测公式为:

  Apred = A + ddF * T/2 + dF * T

其中, A 是当前的相角, dF 是频率差, ddF 是频率差的差,即频差的加速度,T 是开关动作总时间。不断的预测角度,当预测角度最接近 0 时,cpu 发出合闸信号。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有点深度今晚我先研究研究。。。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是用80C1做的。郁闷死,:L

楼主:
回复 网友G:
ddF 是频率差的差;是什么意思?

网友G:
ddF 是频率差的变化率,这主要是用于电动机组的动力投切,这中场合下,dF 不是一个恒定值,而是在不断的增大中(电机速度在加速衰减),所以需要考虑变化率;如果频率差恒定,则不需要此项。17楼公式有误,应为:

Apred = A + ddF * T*T/2 + dF * T

预测准确的关键在于精确的测量相位差和频率差,以及准确的开关动作时间(可用自检测方法自动获得)。

网友B:
楼主应该能够注意到20楼highgear提供的公式与匀加速运动计算位移的公式完全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着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B:
22楼:
说明这两件事遵循同样的规律。

楼主:
23# maychang [/b
呵呵,谢谢你好意的提醒。

网友H:
路过,顶一下,搬个小板凳坐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