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D7705通道问题

楼主(2011-06-17):
现在发现AD7705通道2工作是正常的通道1采样不到数据,用1通道的程序,在2通道加模拟信号,把1通道和2通道短路。无采样值,用2通道的程序,在1通道加模拟信号,把1通道和2通道短路,电路正常工作。通道1的程序和通道2仅入口地址不一样。请教各位大侠,怎样解决?

楼主:
纠结啊,这3天都在查这个问题,还是没什么进展

楼主:
ad7705没有损坏

楼主:
没有人呢?

网友A:
检查一下地址指向

楼主:
sbit AdClk = P2^7;   /* AD7705 时钟脉冲 */
sbit AdDout = P2^4;  /* AD7705 数据输出的反相脉冲 */
sbit AdDin = P2^4;   /* AD7705 数据输入脉冲 */
sbit AdRet = P2^6;   /* AD7705 RESET */
sbit AdDrdy = P2^5;  /* AD7705 DRDY */
/* 功能:延时3 AD7705软件延时 */
void Waitus(unsigned int yanshi4)
{
    for(;yanshi4>0;yanshi4-- );
}
/* AD7705功能函数 */
/* 功能:向AD7705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Byte7705(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AdClk = 1;
    for (i=0;i<8;i++)
    {
        AdClk=0;
        Waitus(1);
        AdDin =(bit) (x & 0x80);
        Waitus(1);
        AdClk=1;
                Waitus(1);
        x<<=1;
    }
}
/* 功能:从AD7705读一个16位数 */
unsigned int ReadWord770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x ;
    AdClk = 1 ;
    for (i=0,x=0;i<16;i++)
    {
        AdClk=0;
        Waitus(1);
        x<<=1;
        if (AdDout==1) //判断AD输出为1
            x |= 0x01;
        AdClk=1;
        Waitus(1);
    }
    return x;
}
/* 功能:AD7705通信端口复位 */
void Reset7705(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5;i++)
    { /* 多于连续32个 DIN=1 使串口复位 */
        AdClk=0;
        Waitus(1);
        AdDin=1;
        Waitus(1);
        AdClk=1;
        Waitus(1);
    }
}
/**AD7705初始化 输入通道channel--1=IN1,2=IN2;非缓冲模式***************/
void Init7705(unsigned char channel)
{

    Reset7705(); /* 防止串口失步 */
    if(channel==1) /* com register ,选择下步操作 setup register */
        {
                  WriteByte7705(0x20);
                     WriteByte7705(0x0D);
                  WriteByte7705(0x10);
                     WriteByte7705(0x40);
                 }
    else
        {
              WriteByte7705(0x21);
                     WriteByte7705(0x0D);
                  WriteByte7705(0x11);
                  WriteByte7705(0x40);
                }
}
/* 读AD7705转换数据 输入通道channel ----1=IN1,2=IN2 */
unsigned int GetData7705(unsigned char channel)
{
    if(channel==1)
        WriteByte7705(0x38);
    else
        WriteByte7705(0x39);
    return ( ReadWord7705() );
}
/* AD7705功能函数结束 */

楼主:
这是相关的程序了,小弟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不知楼主为何将IN1-,IN2-接2.5v

网友C:
感觉你的writebyte7705函数有问题。
只写了8位,那么是写那个寄存器呢?

读到通道1的值,可能AD初始就是切换在通道1上。

网友D:
地址不一样

楼主:
IN1-,IN2-接2.5v是为了双极性工作,可以采样0-5v的电压值

楼主:
回复 楼主:
通道1地址最后是00,通道2是01.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是先写通信寄存器再写其他的寄存器啊,每次写一个字节

网友E:
几年前做电子秤时用过这款ad  ,16bit很稳的,曾用了几年,现在差不多忘光了,如实在需要,联系我,我给你图看看,里面有很多寄存器要设置,现在不想动这个脑子了,qq:709322977

网友B:
楼主7705接法有错,双极性工作只需要寄存器设置一下就行,IN1-,IN2-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我是看的pdf才这么接的,pdf上有说若AIN1-=2.5V,双极性输入,增益为2,VREF=2.5V,那么AIN1+输入范围是+1.25-3.75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侠能发到我邮箱么[email=hubo2782@126.comhubo2782@126.com[b]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看的pdf才这么接的,pdf上有说若AIN1-=2.5V,双极性输入,增益为2,VREF=2.5V,那么AIN1+输入范围是+1.25-3.75 15# xuyaqi ”
你把你的pdf依据贴出来。

网友B:
楼上你测量信号的电压范围及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大倍数是1倍,测量范围是0-5v,按理说如果接错的话通道2也应该没数据,现在是通道2有数据通道1没有

网友F:
这个没这么难,以前做过,除了片子上来要初始化一下,防止迷失,其它就没什么了。

出问题了不能抓瞎,纠结有个Q用,要学会解决方法。你先把接法改一下,弄成普通的压差输入,比如20mv输入,观察测量结果。其次再把程序结构顺一下,发的命令严格和时序图对应,拿示波器观察,有不一样的,改!改到完全一致。

外围接口芯片都是死东西,给对了时序,它就工作了。确实就这么简单。

网友F:
别看中文资料,翻译过程可能有误区,或者别人说对了,但分段不一致,标点符号有歧义,都会出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是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