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气体检测精度问题

楼主(2011-06-17):
前段时间老师叫我们做一个电子鼻,就是要实现能检测气体种类和浓度的仪器,我们现在只做到能将几种气体传感器放到特定气体中,每个传感器都有变化,但是现在不知道如何识别是那种气体,浓度如何才能精确,应该用什么样的算法,求教21ic高手。

网友A:
只能说你们老师很强。

可以选择物理气体传感器。如PID系列和电化学系列配合。
但是仍然需要模糊算法。
简单的mcu不行了,而且需要建模。

网友B:
用电子式气敏传感器检测浓度是很困难的,需要在密闭的系统中预热,然后充入已知浓度的敏感气体做出修正曲线,而且需要定期这么做,否则得到的结果没有意义。识别特定气体则需要仅对该气体敏感的传感器,对多种气体敏感的传感器如果对各特定气体的灵敏度不同,可以通过敏感曲线不同的传感器来匹配识别,楼主要先理解原理,这不是几句话可以讲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