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如何解决零漂问题

楼主(2011-06-17):
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如下

楼主:
在第一级放大的同相输入端加入一个910k电阻后的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学习了。供应工控产品;松下伺服电机;松下PLC;可编程控制器;温度控制器;矢量变频器;神视压力传感器;FA新产品(远程监视设备,检测用开关);可编程智能操作面板;伺服驱动器;ALL辅助节能设备;计时器,计数器,定时开关;

网友B:
只能靠硬件保障.漂移是没办法的

楼主:
漂移-75.002uV正常吗?在第一级运放输入端加910k电阻是否可行?

楼主:
咋没人回啊,求求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C:
信号如果不是直流,则用隔直电容器。

网友D:
"漂移-75.002uV正常吗?"
看这是干什么用的,一般应用场合,75uV已经足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