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电路问题,工作遇到瓶颈,急求帮忙解答!

楼主(2011-06-17):
跪求各位网友:

     我现在有个DC TO DC 降压电路,板子上一共有四个DC电路,但就是其中有一个12V 转为1V的电路,芯片用的AP1534. SW脚处的振荡波行稳不住,振荡波一直跳,振荡波形很差,所以后端输出的1V电压纹波也很大,负载工作出现异常。同一块板子上,其它三个DC电路的振荡波都很好。
我在输出加了1V 端加了1000uF的电解电容后,振荡波形才稍微能稳住。附上原理图和PCBLAYOUT图。跪求经验者帮忙解答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非常感谢。急送样品给客户!

网友A:
輸出串一DIODE也加磁珠看下

楼主:
2楼 你好 谢谢您回复
串DIODE 的话,两边会有0.7左右的压降,输出的1V会小很,不能到1V了。 输出端我加过BEAD。但没什么效果

网友B:
建议加大电感,这样在应对动态负载能力上会好些,另外加大输出电容或者在电感前面并一个RC电路到地

网友:
建议对照AP1534的datasheet中经典电路,试着改变参数,看效果

网友:
1、你的波形很差,是不是进来的波形就不稳,还是这个电路处理出问题?建议查找;
2、波形不好,电容上出问题的概率大

网友C:
有可能是占空比太小了,测试时负载又太轻。

输出1V还从12V转?你就不怕万一电路失效CPU冒烟?

网友D:
我觉得,输入5V转1V有信心,再高的输入电压,一定要用其它方式。

网友E:
压差太大,占空比太小,测试时负载又太轻,这样的使用情况不能按典型电路设计,在现有板上整改的最好办法是加大电感L2,成几倍的加大

网友F:
是不是电感的饱和了?
电压差有这么多,脉动电流应该很大.

网友F:
还有后面的滤波电容多么大....险.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回复
今天又加班调试了一天。还没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
现在暂时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输出1V端加两个1000uF的电容,暂时可以工作正常。
我的1V负载最大耗电是600MA
前端我已经试过用5V输入转为1V,占空的宽度变大了。但是振荡波形还是稳不住。电路工作还是有问题。
反馈脚匹配的电阻值大小我都调了试过。没有效果
输入端的电压纹波500多MV,我用DC供应器外接12V进AP1534的输入脚,一开机启动后,前端的12V纹波照样上升到500多MV.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就加大电感值的方法还没试过,准备明天去试试。
我怀疑是不是产生了谐振,不知道怎么解。
还待求解决!
谢谢各位网友,有好的建议不吝啬赐教一下。 给我一些方向

网友G:
1) PDF中有关于电感参数选择的公式,建议楼主去计算下
2) 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容选择还是有讲究的,需要选择低ESR.PDF中也有说明.
3) 未接AP1543是12V电源纹波不应该有500mV这么大吧?输出端接了大电解电容后输入端纹波有何变化?

网友H:
何春桥,不用试了,把18UH 改成27的或22的就OK了

网友I:
占空比太小.加大电感试试

网友A:
也可尝试从基几组电源3.3 或是1.8中获取

网友A:
一般输出端先加大电容,后面跟着并些小电容

楼主:
14楼 是哪位?

网友J:
这种东西最好严格按照datasheet,特别是电感的话更不能想差太大,否则什么怪现象都会有的

楼主:
电感我该为33UH的试过了。只是稍微好了点。不能根本解决

网友K:
是不是你的电容有问题。查查元件的质量。

网友L:
改用无极性电容如1206的瓷片电容(用多个并连实现你想要的容值),DC-DC电路中是不可以用有极性电容的(如你用的电解电容),到时候EMC测试也很难通。

网友M:
请计算OCSET的电阻电容值。

网友N:
c2=0.1u,r4上并0.1u

网友O:
芯片出问题了一般是直接找厂商FAE。
楼主可以试试如下动作:
1、Vo到FB的电容加上,470p-3.3nF都试试。
2、把输入端bead短路试试。
3、调节FB分压电阻,将输出电压慢慢调高,比如到1.2V、1.5V,看是不是还发生震荡。
一般IC输出电压,设置到越接近Vfb电压,系统越容易不稳定,而你这颗IC好像补偿内置了,还不能调节。

网友P:
您的这种现象好像是自激震荡,使用补偿电路。改变震荡频率值,调节R1和R4的值。也可适当改变
C2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