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高手用的都是哪种画板软件

楼主(2011-06-17):
现在的画板软件多得不得了,本人用的是POWER PCB  PROTEL也懂点点吧。不知道各位现在用的都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从概率上来讲,各种软件都有人用,人也不少,而且也不乏高手,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所以不要为这个纠结,
说到底这只是工具而已,重点应该放在工具之外

网友A:
圆珠笔、钢笔、铅笔都可以写字,如果你不想做书法家,随便你选一种就是了。

常见的问题,不是说你选了哪个软件,而是设计本身出了问题。比设计出错更常见的是由于粗心造成的纰漏,比如正负电源接错,封装不恰当等等细节出了问题。

至于工艺上的改进升级,更是与软件无关。

楼主:
有时在工作中会收到一些方案公司发过来的文件总是打不开,一问之下用什么的都有郁闷。

网友B:
protel用的人相对要多点,进入中国市场较早,盗版帮了大忙了,又简单易学,一般工程是够用了,powerpcb功能较强大,学好了也是不错的,两个都装最好,省的找工作时有公司用这,有的公司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