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显示的布局

楼主(2011-06-17):
布局有哪里很很不好的吗?:)

网友A:
这3D效果真不错。

网友B:
贴片最好不要贴在两个高的元件之间,这样会使得维修不方便

网友C(2011-08-12):
LZ自己做的3D库么

网友A:
你把二极管放在一个位置,电阻一个位置,这样他们是否线会出现山路十八弯?

网友D:
你把二极管放在一个位置,电阻一个位置,这样他们是否线会出现山路十八弯?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个问题。:)

网友E:
看起来挺漂亮的
不知道电路走向怎样

网友F:
确实漂亮,但不知道布线方便与否。

网友G:
你的元件都是库里有的吗?不少自己做的元件封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