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CY7C68013的问题

楼主(2011-06-17):
我用FPGA控制CY7C68013的时候,发现在使用同步SLAVEFIFO模式传输时,
从FPGA往USB写数据,FD[15..0]这几个脚的逻辑电压比较低,
逻辑为1的脚只有1.5V,达不到2.V,逻辑为0的脚有20mV左右。
PC端读出来的数据全是0。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这个芯片在高速模式下,数据端口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

楼主:
求救啊~~为甚麽没人啊~~:'(

网友A:
我帮你顶顶啊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在管脚配置的时候全配置成默认的2.5V就好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速度能传多快?

网友C:
2.5V?楼主很棒

网友D:
只有默认25嘛?

网友D:
难道其他就不行吗

楼主:
不知道你的速度能传多快?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硬件IP模块单独测试一直不停读写的话,基本上稳定在44MB/S。加入到NIOS系统之后用DMA核控制读写的话读写速度一般就只有36M/S了,以后加上其他模块的控制这个速度可能还要慢一些,不过这个速度也能满足系统的需求了。

楼主:
难道其他就不行吗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BUG,我配置的时候虽然选的是2.5V,但是实际上我电路供的是3.3V的。其他电压还没试过。

网友E:
我觉得是BUG吧,

网友E:
2.5不行吗

网友E:
什么情况

网友F(2012-03-27):
68013的程序怎么写进去啊,用什么开发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