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414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2011-06-18):
输入速率为40MB每秒,同时把这个输入数据存储到硬盘上
  请教 。谢谢

网友A:
通过计算机把数据存到硬盘?如果是这样的话,最好选择带PCI接口的DSP, 比如6416, 可以使用PCI MASTER功能通过DMA把数据存到主机内存。
如果DSP直接挂硬盘的话,最好选个带ATA或者SATA接口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