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芯片PDF没有标可以做到多大功率

楼主(2011-06-18):
如果芯片PDF没有标可以做到多大功率,该怎么判定可以做到多少W呢?

网友A:
系统时钟不一样功耗也就不一样。

网友B:
2楼:
楼主好像不是问芯片功耗与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好像是公司分派专搞电源的,问芯片大概是指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说功率大概也是指开关电源输出功率。

网友C:
一般这类型不标示功率的都是控制性ic,正常的话,在驱动足够满足需要的条件下世可以做任意功率级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懂

网友B:
5楼:
那我就更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你很逗

网友D:
你们太逗了

楼主:
你怎么看待我问的这个问题呢?
怎么判断能做到多大功率呢?
回复 网友D:
比如我做30W,60W用同一个芯片来驱动可以吗?

网友E:
LS的姐姐好搞笑的   :lol

网友D:
9# 王海燕lv 控制芯片的话 可以的

楼主:
我在傻傻的问一句
我从哪里看出芯片是控制芯片呢?
或者我怎么分辨出芯片为控制芯片呢?
再一个就是芯片分类都分为哪几种呀?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嘿嘿

网友F:
把你的芯片芯号贴出来。

网友B:
嗯,圈圈终于忍不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普通开关电源方面来说吧
一般的芯片 如3842 3843 3844 3845.....还有3525 494这一类的 都是控制用的 实现一些控制功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实现了控制功能的芯片就是控制芯片
控制芯片 由于只是输出控制信号和接收反馈信号 所以跟你的开关电源的功率是没什么关系的 跟功率有关系的芯片都是涉及到开关管和变压器以及电容电感电阻二极管的东西
还有一些是直接集成了开关管的在内的控制芯片 我没接触过 估计这个有功率上的要求

网友D:
难得看见圈圈

楼主:
13# computer00

楼主:
圈圈?
我第一次见到你呀
你的分数怎么那么高压
给我一些好吗?
我很羡慕那些分高的人
都是高手来着
13# computer00

网友G:
这是一PFC控制芯片,只要能驱动Q1即可。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能驱动MOS就可以了
那去不动的现象是什么呢?
也就是MOS不工作吗?
回复 网友G:
还是什么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G:
忘了说谢谢了

网友G:
参考下“去不动的现象”这种一般是SCH有问题,只有仔细查。主要的问题可能是“驱”不好。参考下这篇**

网友F:
楼主,俺的全是水分,没用的拉,要看专家等级,例如象maychang那样的...

能做到多大功率,还要看整体的电路设计。如果允许外接扩流元件的话,小功率的电源芯片,也可以做出大功率的电源的。

网友H:
其实因该是电源拓扑结构决定功率的合适范围,电源拓扑结构又与驱动芯片相对应,比如单端反激你硬要上1000W就不合适了。

楼主:
是的,你说的很对
不过现在做60W一下的都是单端反激的
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吧?
24# t.jm

网友I:
不过现在做60W一下的都是单端反激的
引用 楼主:

lz 60W的功率不要求PF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