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如何产生脉宽可调的0到300V的电压脉冲

楼主(2011-06-18):
最近老板让做一套超声发射的控制电路,要求:产生0~300V,20V步近(或连续可调)的脉冲电压;脉冲宽度为50ns~1us,5ns步进(或连续可调),脉冲前沿小于10ns,用直流16V或12V或5V供电,请大侠们指点啊,现在没有思路呢。

网友A:
哈哈,对老板说:要上FPGA,高速DAC,做高速任意波形发生器:lol

网友B:
“用直流16V或12V或5V供电”
这一条,就够楼主忙一阵子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问2楼:高速DAC的话可以产生这么高的电压吗?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该怎样实现?
3楼:不是每一种直流供电都要用,是选择其中一种即可。

网友B:
4楼:
D/A芯片当然不能产生这么高的电压。如果用高速D/A,需要将其输出放大。
此电路要求,困难之处在于电压高且要可调,脉冲窄也要可调。
这个放大器不容易做。

网友C:
可以用集成芯片

网友D:
10ns 300V,这个用什么实现?

网友E:
据说80年代的三极管开关电源,运用饱和铁芯驱动,开关速度在器件的基础上提高了20倍,达到50nS。
如今tr/tf在两三个nS的MOSFET不少见, 50ns~1us线性调整不会十分难

网友E:
信号源用TL494这样的电压型控制器即可,输出边沿不太好不用去管,有驱动电路负责去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