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万用表(安捷伦)后,开关电源输出地有尖峰,求原因

楼主(2011-06-18):
本公司一款仪表,电源为自制的分立元器件开关电源,总体来讲,输出有两个地,其中一路属于4~20mA变送输出模块,另一路为模拟处理与数字处理模块,彼此通过光耦隔离,当4~20mA的地接万用表时,会引起模拟与数字地上出现尖峰干扰,而且有相当不小的量,最终将接万用表的4~20mA地与模拟、数字地通过高压电容103连起来后,这种干扰就消失了,求科学解释。

楼主:
干扰为100KHz频率,应该是开关电源调制器工作频率。尖峰波形似乎有点像震荡,尖峰幅值非常高,后面跟着几个小波形幅值都很小

楼主:
手持式万用表也会有该现象,只是没有安捷伦万用表干扰幅度大

网友A:
这是变压器漏感引起的,很正常,这种问题加Y电容就可以解决,和你加103高压电容是一个道理。你的数字地部分到电源一次侧应该接了Y电容的吧,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变压器漏感导致4~20mA那组电源对地共模电压升高,而万用表内部测量电路地到三孔电源插座接地极接有Y电容,所以你的电源的共模干扰电压由万用表释放回大地,高频电流导致干扰。

网友A:
如果你的数字地到电源一次侧已经接有Y电容,那你目前用的方法是可行的。如果数字地没有Y电容接到一次侧,则可以在4~20mA的地线接Y电容到电源一次。要注意最好使用Y电容,应为这是安规电容,成本会比较高,但其失效时会更安全。

楼主: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之前的发的帖子好像有点误会,现在修正了,那个高压电容就是加在4~20mA的地线与模拟地之间,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