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构建及Keil uVision4 安装路径注意点

楼主(2011-06-18):
昨晚参考“ John Lee老师群课之如何构建look应用程序----20110510(整理版)”帖子构建look应用程序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78.html

下载安装了必须软件,运行look-ctp-20110510.zip压缩包内wizard.exe,新建了工程,但一编译问题出现了。

编译出现问题:

通过 John Lee 老师的点拨,问题已经解决,现将解决方法及配置环境注意点发布出来,以防止他人以后再出现此问题。

1、由于 Keil uVision4 对文件夹命名有空格或中文支持性不高,安装 Keil 时应选择默认安装。
2、若需安装到其他路径,请确保路径文件夹无空格或者中文。
     如: X:\Program Files\Keil     (X表示驱动盘符) 不推荐
            X:\编程软件\Keil     (X表示驱动盘符) 不推荐
            X:\Keil     (X表示驱动盘符) 推荐
3、若已经安装了 Keil uVision4 ,且出现上面不推荐情况,可参照下面方法
    3.1 工程led打开时,选择菜单栏 Project -> Manage -> Components,Environment,Books... -> 进入 Folders/Extensions 选项卡
    3.2 取长文件夹 "Program Files” 前面6位,然后在后面加上一个~号和数字1,即 Progra~1。
          其他长文件夹类似。

更改路径:

编译成功:

希望该注意点能解决你出现的问题。如果无法解决,建议重装 Keil uVision4 再继续操作。

PS:平常时也要养成好习惯:就是尽量用半角字符英文命名文件或文件夹,很多外国软件对中文支持性不佳,防止出现该类小问题。

网友A:
老师说了,双引号也是可以的。
不错,记笔记为人为己。
谢谢!

网友A:
注意:最近版的LOOK应该在此下载:
LOOK for Cortex-M0 发布帖

网友B(2011-09-22):
我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楼主,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B:
按楼主说的方法解决了。两个地方都要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