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功率的余量问题

楼主(2011-06-18):
我现在设计一个电路,初算了一下功率大概需要21w左右,那我用一个电源模块给他供电的话,最小应该选择多大功率的?是功耗的2倍吗?还是留10%的余量就可以了?大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最小当然要选择21W,但未必有最大输出21W的电源,所以需要选择比21W输出更大一些的最小规格的电源。

网友B:
如果21w是你电路需要的功率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你所需电源的输出功率,及可以将此功率除以一个预定的转换效率系数(比如:0.8)得出你需要的输入功率,并在选择电源的时候留有一定余量即可。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点,那我的电路功率是21w,我选电源模块25w或者30w都可以的,但是用那一种更优呢?余量留多少合适呢?比方说电路功率是21w,转换效率是0.7,那么输入功率就是30w,那我选输出是30w的电源模块余量应该足够了吧?

网友C:
一个电源模块

楼主:
是的,一个电源模块。

楼主:
是的,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谁知道AC-DC5v输出的电源模块哪个厂家比较好?网上却是有很多,有没有信誉和质量都很好的?

网友D:
只要输出达到设备的电压电流要求就可以了吧
比如设备要求5V600ma的,你就让你的电源出那么多的参数就可以了吧
我是做LED电源的,我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