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怎么校准

楼主(2011-06-1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校正,你可以尝试拆开检查一下内部是否有器件损坏或变质。

网友B:
没有校准万用表的经验
里面都是电信号的吧
把电信号转换成液晶显示的
损坏的话自己应该没得修的

网友C:
一般万用表测不准了,换块电池吧,
有时候往往不注意这点。FLUKE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D:
17B是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FLUKE的表过载能力较强,一般不会烧。换新电池后还是不准,如果你没有基准电压源,还是拿到计量部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