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8):
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B:
楼主既然会全波精密整流,想必也会半波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

峰峰值保持电路应该可行,不过有点复杂,还要加运放,硬件不允许了。

现在在R2两端并联一个大电容,如4.7uF钽电容。输出是直流了,不过不知道如何计算Uo。

网友A:
那输出的直流是平均值,不是峰值.

网友C:
加一个采样保持电容呀。因为你D1的原因,0.7V的导通压降被抵消了。另外LZ可以去搜一下一个叫:史上最全面的峰值保持电路分析的帖子。里面有个用比较器做的峰值保持,感觉性能比双管法要好。

网友D:
好像在前面去掉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E:
你如果懂了这个电路为何能实现精密整流,那你的问题自然不成问题。

在一般的模拟电路大学教材中,基本都会有这个精密整流电路的详细讲解,你不妨再认真学习几次

网友F:
想简单就看以下连接的文档中的第20页的全波整流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