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重画了块DSP的双面板,请大家给点意见,别又出错了

楼主(2011-06-18):
之前花了块DSP2812的pCB,那来回调试,发现有两根地址线不正常,很多时候都为700~900MV的电平,找了很久原因都没有找到,可能是布线的问题了,现在时间急,就重画了一块,板上只要是DSP2812,网络芯片DM9000AEP,ADS8364.请大家看看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不,上次把人都搞累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希望这次能顺利,谢谢

网友A:
试了几块板确定是布线问题?如果两块板以上都出错,排除了设计错误、制版、焊接和软件的问题之后,才有理由怀疑布线问题。

定位孔距离器件是不是太近了,要给螺丝留出空间。
整版双面都要覆铜,都接GND。带ADC的板子更要注意地平面的处理,如果是我,会考虑用四层板。

网友B:
玩2812最好4层板,dsp是双电源的,你电源布置得不好会出**烦的。

网友C:
嗯是的双电源,还有上电次序问题。建议还是选择新出的单供电电源的DSP。
至于错误原理图转PCB前,就应该做DRC检查。画好PCB也要做DRC检查看是否存在短路、未连接等等问题。
双面板做DSP也没有什么,只要措施得当,还是可以的,就是DSP的心比较娇贵,对电源需要特殊处理,电源线要够大,而且每个电源IO都有加小电容。并在电源芯片的VCC处并TVS管子,不然过脉冲群的时候达不到4KV以上。

网友C:
玩2812最好4层板,dsp是双电源的,你电源布置得不好会出**烦的。
引用 网友B:

商业的能双面板做下的老板绝对不会给你用四层板。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E:
如果只有两根信号线有问题的话,不妨把原来的线割断,然后飞线出来试试。

网友F:
不知高速信号有没包地走

网友G:
对于2812来说双层板没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原理图是否准确,电源你的处理方式不明显,2812对于上电顺序还是比较重要的,另外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G:
2812的背面能不能不要那么乱?那些器件拉出来只保留最关键的几个退藕的好了

网友H(2011-07-25):
建议楼主po去掉覆铜 重发下图片好看点 这样看着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