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 USB 同一种问题

楼主(2011-06-18):
香主好

    我使用金牛开三代开发板,使用ST 官网的ETHERNET 和USB 程序时,每次跑到使能ETHERNET 或 USB 的IRQ中断:NVIC_Iint时,都会出现HardFaultException ,使用自己一直用的板子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但使能其它中断,如TIM的IRQ中断却没有问题。就是ETHERNET和USB就出现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能确认官网的程序可以在这种开发板上正确运行吗?最好与开发板的供应商查证一下。

楼主:
是的,在这种开发板是能走的,不过我用的软件不同,一般大众的是用MDK,我用的是Rowley CrossWorks for ARM.香主有使用过这个软件吗?不知道会不会是软件问题,有可能是memorymap问题。谢谢。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板子,但是无论官方还是自己写的程序,完全没有问题。
我软件是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