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交流放大电路只有放大4倍,为什么啊?

楼主(2011-06-18):
电路如下

用的是LM224,正电压5V,负电压为-5V,电容C11没有,输入的小信号的峰值为30mV,但是在AOUT测得的电压(R5去掉),电压为135mV,理论上不是放大9倍左右吗,是在哪个地方被衰减了啊?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峰值是30mV那有效值呢?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RMS有效值是15~19mV,左右后来我又尝试将电路改动,去掉二极管D7、D8,将D8处短接,这时在AOUT端测得的峰值电压242mv的正弦波。
2# zhql168

网友B:
信号频率是多少?频率高的话,C5、C8都会衰减增益

网友B:
并且这个图只有正半周放大,负半周是不放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只放大正半周,信号频率是50HZ,是通过调压器,进行电阻分压作为输入信号的。

网友B:
测下运放+端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运放+端峰值29.8mv,和输入端基本是一样的,我后来将输入IN端的电路断开,测得前级分压峰值是67.19mV,说明运放这块将输入信号拉低了

网友C:
微弱信号放大先接跟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终于解决了,由于这个是雕刻的线路板,这个运放的输入3脚与另一路运放的+端短路有细铜丝导致短路,短路解除后,没有压降,同时放大倍数也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D:
怎么会是9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