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驱动74HC164数字显示板的方法

楼主(2011-06-18):
身边有6只74HC164芯片驱动的,6位数码管显示板,接线端子只有VCC,GND,DATA,CS;请教这块板子利用单片机怎样才能正常驱动,用于计数,时间显示等。请同行高手提供驱动代码?

网友A(2011-08-02):
找些电子制作类网站看看,有实例,有电路图及程序

网友B:
74HC164的, 网上很多的, 很多电磁炉都用这种方式驱动数码管的,,,串口移位

网友C:
先测绘板子的电路图,然后去看164的器件手册,弄明白该芯片怎么操作即可。

网友D(2011-09-26):
串行数据,看规格书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