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移相电路,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06-18):
最近在看一则关于振荡器的讲义,如下:

讲义中说,“为满足相位平衡条件,必须使I3=Ib”,不明白,请大侠解释一下。

另外,为什么在等效电路中CE可以短路,而其他几个电容C为什么就不短路呢?

哎,一碰到相位问题就抓狂啊,比如相位超前、滞后啦,一直没搞懂到底什么意思,有啥用。。。。郁闷的说!!

网友A:
1,稳幅振荡的环路增益是1,流过RB的电流可忽略,所以I3=Ib。
2,CE可以视为短路是因为设计的时候CE取一个较大的电容,对振荡频率的信号来说容抗很小。
3,相位就是将实平面上的正弦运动映射到复平面上的匀速圆周运动后,圆周运动的指点与正实轴之间的角度。唉,几个字说不清楚。还是看书、实践然后去领悟吧

楼主:
多谢!1)2)明白了。3)还是不明白啊。

比如低通电路和高通电路就有相位的超前或滞后90°。。。。。

网友B:
3楼:
2楼sxdxy已经说了,“还是看书”。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图灵系列电子书 30册 1.06G 全部书签版”,下载其中的《图灵 电路基础(第3版) 803页……》,第9章。

网友A:
这么说吧,假设电容上加载交流信号,v/i=1/jwC=-j/wC,电感上加载交流信号,v/i=jwL。
所以说电感两端的电压比流过电感的电流超前90°(商是一个正实数乘上一个j),电容两端的电压比流过电容的电流滞后90°(商是一个正实数乘上一个-j,或者说一个正实数除以一个j)
对于滤波器,输出量比上输入量也是一个复数xo/xi=A+jB,假设A为正数,如果B>0;则xo超前xi;如果B<0,则xo滞后于xi。超前或滞后的角度为α=arctan|B/A|,至于A<0的情况,留给你自己思考了

网友B:
5楼:
楼主未必学过相量,甚至可能不掌握复数计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伯说的是啊

网友C:
哎,中专文化,天天晚上10下班开始学习什么子相量的复数计算,一点睡觉,竟然花了三个月啊,现在开始看网络函数,网络函数,懂不懂啊?这样下去到2013年才开始学习摸电,2013年啊,拟吗,急也不行不急也不行,真后悔读书学什么纺织专业,纺织专业,懂不懂啊,

网友C:
不行不行,要换工作,不然要死在这个厂

网友D:
我也是来学习的,我对这个也不明白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