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SPI接口的LCD显示汉字,给个思路

楼主(2011-06-18):
今天用点了一块RGB+SPI接口的屏,自已看驱动IC的规格书写的初始化代码,还算运气好,比较顺利的点亮了。

现在要显示汉字,没有成功。可能是思路不行。MCU接口LCD直接刷新汉字区域的BUFFER就行,可是RGB没有BUFFER。

我用全屏模式到汉字显示区域再判断汉字的前背色,没有成功。程序编译通过,运行也没问题(能循环),但没有汉字显示。可能是哪个指针出问题了。

KeilC51环境。

大侠们指导下看,我这个思路是不是有问题?有更简单的办法么?

网友A:
你到arm论坛,下载我板子的源码,里面有汉字显示,是点阵图片模式。点阵软件抓取的,生成的c头文件。
这种例子网上很多。

楼主:
搜了楼上大侠的**,470个主题。

不知是哪一个哦。晕啊。

楼主:
MCU模式下显示汉字没有问题,我说的是在RGB模式下显示汉字有问题。我也用的是点阵方式,可汉字就是没出来。

楼主:
搞定了。

一个大括弧打错位置,导致循环关系错误。

晕死。

网友B(2017-02-27):
看看楼主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