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搭的复合管的分析~

楼主(2011-06-18):
小弟最近搭了一个小电路,对其中的功率变换部分存在的一个低频极点不理解,俺经过saber和multisn的方针,证明均有此极点,虽然俺不知道为啥,请教各位大神~~
下图NPN实际为8050 达林顿管为TIP127

以前在俺的理解 既然三极管的特征频率都几十M的,那用其工作在线性状态,应该截止频率在1m外的,这样正好频率补偿就不考虑此高频极点了~~
谁知道这个低频极点那么低,然后,俺搭的电路正好有很大的三角波振荡,大概振荡频率也是1k多,但峰峰值将近10V,求各位哥大体说下 这种三极管线性电路咋进行建模?

网友A:
这种达林顿管可没有几十MHz。

从该管资料中上升下降时间看,特征频率不到1MHz。该管电流放大倍数平均2000,那么你的电路极点估计500Hz。

楼主:
谢谢,俺自己把自己带入误区了,只看了小功率的三极管的参数,想当然的认为是的,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俺再琢磨一下b]

网友B:
低频极点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