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sp跑FFT速度到底几何?

楼主(2011-06-18):
DSP, TI, fft, ic, pic
差了一下各家MCU使用厂家提供的dsp库跑FFT的速度,
stm32,pic32,dspic都能查到相关速度,

唯独TI的F2812,F2407,F28335,还有5000系列,
一个都没有,

有人知道TI的FFT速度到底比stm32高多少?

网友A:
算法只是X+数量,你自己估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B:
TI C2000的FFT的速度和库函数TI都有提供,并且针对定点及浮点处理器都有不同的测试数据,只是TI的资料较多,找起来不容易,建议楼主把C2000的ControlSuite软件下载下来,在
controlSUITE\libs\dsp\FPU\

controlSUITE\libs\dsp\FixedPointLib
都有详细的数据
不过说实话,楼主也不必纠结与DSP、MCU、ARM之类的书面上的名称,其实都是一条线上的东西,不会有谁比谁强很多或者差很多的说法,看你自己的应用了,合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