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为什么不是方波呢?

楼主(2011-06-18):
今天搭个方波发生电路,我很疑惑的是输出怎么不是50%的方波,电容的充放电路径是一样的啊

网友A:
“电容的充放电路径是一样的啊”
怎么会一样呢?
充电是10V(实际上还要多一点),放电是接近于零。

改用对称的双电源会好得多,虽然用对称的双电源仍不能保证50%占空比,但相当接近。
要得到准确的50%占空比,除使用对称双电源外,运放输出必须对称限幅。

网友B:
LM324在12V供电时,输入输出中点不是6V.

网友C:
1)12V供电的324输出最大10V(假设是10V),那么10V电源给RC充电到5V反转,时间为t1
2)反转后输出为0V,比较点为0V,RC自己放电到0V,这个时间为t2,RC自己把电放完到0V肯定花的时间更大。

所以就是占空比很夸张的原因

网友C:
最简单的改法,就是12V电源上拉一个电阻到运放同相端。
放一个100k的,就能将电压比较点设为 2.5V和7.5V。离0V和10V比较对称。
应该能获得接近50%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