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无正文)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LZ要表达的意思,不过关于中断你注意一下优先级的问题,要联系起来很简单,设置一个全局变量total,专门存放数值的总和

网友B:
不知所云

网友C:
哎,这语言组织能力真叫绝了。。。

网友D:
2L正确,加个全局变量,串口中断给其赋值,外部中断了++就可以

网友E:
就一个全局变量,
串口中断:  变量=串口值
外中断:    变量++

网友E:
你还得看看是否要关注溢出问题。

网友F:
你是想统计中断次数?

网友F:
搞个全局变量
在串口中断里赋值,然后再外部中断里加1就可以了

网友G:
没那么简单。 LZ提的问题是:两个随机程序共享一个公共全局变量X时,可能发生的问题。

举例:51外部中断优先权默认是高于串口中断的!——假定串口ISR正在赋值全局变量X=5,赋值还未完成时,被外部中断优先抢占执行X++ ,RETI 返回到串口ISR继续执行时,X 已经不是原值了,可能乱了。

所以,这里有个互斥问题。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两个中断设为相同优先级,任何一个中断一旦被触发,自动阻塞其它同级优先权中断。

另一注意点就是外部中断必须设置为下降沿触发(D触发器记录保存中断状态),而电平触发是不保存的,——延迟中断处理可能会丢失中断触发信号。

、、

网友H:
2, 5, 6楼都是对的, 楼上刘小辈多虑了。
只要全局计数器是 8-bit 就不必过多关心。如果是 16-bit以上, 改变计数值时暂时关闭另一个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I:
刘前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