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检测有无水流的电路,指点一下

楼主(2011-06-18):
有了解的帮忙说下如何工作的,就是一个检测水流有无的电路,光耦那里实际是一个发射管和一个接收管,水从中间流过,谢谢先

网友A:
有液体时候,4,3截止,Q1截止,water输出低电平(约1 .6V,根据光耦发光端压降不同而不同)
无液体时候,4,3导通,Q1导通,water输出高电平(VCC-Q1ce压降)

网友B:
D5干吗用?

网友:
有D5在这不是一直都输出高电平了吗

网友A:
请看D5上端接在光偶的位置

网友C:
D5起自锁作用。

网友D:
d5上端电压被光藕钳位在1.7V左右,有水时,输出低电平,无水q1导通,输出高电平。

网友E:
电路应该和大地连接,一般水电阻从几K到10M,根据水质调整,有水是光耦截止,无水光偶导通。

网友F:
为什么是1.7V?

网友F:
有液体时候,4,3截止,Q1截止,water输出低电平(约1 .6V,根据光耦发光端压降不同而不同)
无液体时候,4,3导通,Q1导通,water输出高电平(VCC-Q1ce压降)
这里为什么约法1.6V?

网友F:
去掉D5,用导线直接相连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G:
D5处断开难道不行?

网友H:
5\6楼已经说了啊
没有D5的话Q1导通R4端电压同样会经光耦到地
IO口就就收不到高电平了

网友G:
没有D5,Q1导通,water为高;Q1截止,water为低,有什么问题?

网友H:
q1到通后没有D5,water经R5直接经光耦发光管到地相连怎么能得到高电平

网友G:
16# zhql168 我是说D5断开,不是短路

网友H:
:L哦不好意思看错了,确实D5断开也可以
具体撒用等高手

网友G:
不知lz的电路时自己设计的,还是在哪里引用的?

网友I:
总体来说,此电路很难可靠的工作,除非设定非常苛刻的使用,否则。。。

楼主:
三楼的疑惑我也有,确实不知道这个D5设计时是考虑了什么

楼主:
不知lz的电路时自己设计的,还是在哪里引用的?
引用 网友G:

引用的,别人的电路,我给改改程序

楼主:
D5起自锁作用。
引用 网友C:

李工,不要这么简洁撒

网友J:
有现成的水流开关
为啥不用呢

网友K:
D5是正反馈。

网友L: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的实用性不是很好,我以前也用过一个;就是一比较器,简洁可靠性都很不错;两个监测点一个是直接采集水的导通电阻来判断的,另一个是干簧管的通断来判定的。

楼主:
哎,怎么就没人分析一下,D5怎么起作用的呢,不要给方案,不要评价这个电路好坏,我只是改程序的,改不了硬件呀

网友F:
D5怎么起作用的,请高手回答下?断开好象也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C:

      没有控制回路,怎样实现自锁?并且watter端口控制什么也不是很清楚,个人认为自锁的可能性不大。
     个人分析是否为保护作用,由于反光管用于检测信号,必然安装在外部,并且全天候工作,容易损害。当其不能正常工作(开路)时,强行输出高电平,用于保护水资源不要浪费。
     纯属猜测,不要拍砖……。:lol

楼主(2011-08-10):
楼上有点意思哈,防止发光管损坏,一直检测到有水出现误动作:D

网友N:
你的R5连的位置是不是错了啊,应该在D5的A端,D5的作用才好。

网友O:
建议水中机械加气。否则检测很麻烦啊。

网友P(2012-04-21):
水从光耦中流过?对管?

网友Q(2020-03-27):
我的理解是:
1:光耦其实不是光耦, 是一对发射和接收器。 只是用光耦元器件标识来做表示而已。 实际是一个发光管和一个光敏接收器。
2:二极管是防止单片IO管脚把发光管点亮 ,所以二极管不能省略
3:三极管被接收器控制通断,从而实现控制电平的转换。

网友R:
水流不是水有无吧,静止的水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A:
请看D5上端接在光偶的位置

是保护光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