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两个交流继电器和一个按钮控制一盏灯的开关

楼主(2011-06-18):
继电器线圈通交流电220V,且为单触点,按钮为释放即恢复的那种,不考虑其他性能等因素,如何实现如题功能,今天想了一下午,感觉无解

网友A:
实现不了,必须要双触点的(有常开、常闭)

或者三个单触点的继电器

楼主:
难说,打开是很容易实现,问题是打开后如何实现再按一下灭灯呢

网友B:
可以参考数字电路中RS触发器的工作。
两个继电器,除各用一组触点控制另一继电器外,还必须用一组触点控制按钮接到哪个继电器绕组回路内。

网友C:
就算模拟RS触发器,也不能保证有效,毕竟机械的东西,反应速度不是那么确定

网友D:
就是RS触发器!保证有效,放心使用。

网友D:
应该叫T触发器

网友E:
现在是继电器就一个点。

网友F:
LZ是学什么专业的,如果学的课程中有《电工基础》课程的话,这属于一个典型的应用电路,你自己去看看需要什么就知道了。

楼主:
:lol网上看的,说是一个教授给他的学生的考题,不是一个实际的应用,是个题目,各位别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