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TSS721A

楼主(2011-06-19):
请大侠们帮忙呀?Ti的MBus通信芯片TSS721A,300bps /2400bps/9600bps通信不正常,在300bps的时候,只能回短帧E5,长帧前面几个字节是正常的。而9600bps通信的时候,短帧居然回E4或者C0,长帧数据也是乱的,大侠们帮忙分析原理图咯。

楼主:
我在网上都查过,基本上电路都差不多,估计都是相互抄袭原因吧?

网友A:
是否需在U6 Pin 5增加电阻?

网友B:
问题不一定在TSS721上,可能在主机端。

楼主:
接受是正常的。就是发送数据未前面部分正确后面部分错误

网友C(2011-08-18):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试试。:call:

楼主(2011-11-01):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D(2013-02-02):
我觉得问题出在光藕上, 先屏蔽光藕测试, 看看是不是的.
如果是的, 其实光藕还是可以用在这里的, 只是几个电阻的参数要更改, 当然也有可能要更换型号.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试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