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波形处理整形的电路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对波形处理的电路,先在有不明白的地方,首先是去耦电容的选择,要求通过的频率是10到2000,赋值为0.1V到25V。我选用了容值为47uf电解电容。其次是对信号的放大和衰减,信号太小就调节偏置电位器,调高静态工作点,请问这样OK不。然后使后面的施密特触发器工作。

网友A(2011-06-19):
太复杂,还要手工调整。
最小幅度0.1V,用一片电压比较器即可。

网友B:
最小0.1V,用比较器或者运放。
最大25V,需要对输入信号限幅。
采用运放限幅放大比较简单一些。

楼主:
3# gx_huang 在信号幅度频率未知的情况下,若是25V的我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然后用二极管进行限幅,现在我考虑用同向运放放大信号(其实我觉得和三极管放大也差不多)。现在对0.1V的信号还是有些疑虑,如果经过相同的电阻分呀后,赋值应该是非常非常小,然后放大后再经过迟滞比较器?

网友A:
4楼:
“请教需要改何处”
我在2楼, gx_huang在3楼说过,改用电压比较器,当然,你的工作频率比较低,也可以用运放。

5楼:
幅度0.1V的信号已经足够,不必放大。倒是25V信号远大于电源电压5V,所以需要限幅。实际上,用两支普通二极管反并联即可达到限幅目的。

网友C:
频率不高时用场效应管,后跟施密特比较器!

楼主:
这个是0.5V的时候。请问这个是运放双电源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要用LM386?这是功率放大器,电压增益比通用运放低得多。
考虑换用LM393双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