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 输出电容

楼主(2011-06-19):
DC/DC芯片 输出电容
很多DCDC芯片手册上标注了输出电容,比如MP2307  3.3V/3A输出 电容为陶瓷电容 22uF x 2;;;; 可是网上 KIS-3R33S 模块做实际应用电路时,输出端再加了铝电解电容 100uF  或 1000uF

请问这再加的铝电解用意是什么?有必要吗?电容值如何计算?

网友A:
加铝电解电容后,纹波可能更小一些。

网友B:
22uF的陶瓷电容比较贵。
不可能加了电解电容还加22uF陶瓷。估计是0.1uF或者1uF的陶瓷吧。

网友C:
电容一般很多都是起滤波作用的,一般在放大电路的输入端都是采用阻容耦合的方式 所以有些是不能少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
22uF的陶瓷电容比较贵。
不可能加了电解电容还加22uF陶瓷。估计是0.1uF或者1uF的陶瓷吧。
引用 网友B:

嗯,DCDC输出电容有的要求用陶瓷或低ESR的电解电容,  你意思是普通电解电容+0.1uf 也可以达到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