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11-06-19):
如下图,标示的那个是什么元件?不知道什么东西,我怀疑是电感或磁珠之类的,直接测量两端,大约15mH,阻值130ohm。可这么小的电感,怎么有那么大感量?昨天去华强北转了半天,都没找到这个东东。

网友A:
是电感。
你怎么测的?用什么测的?

要拆下来测值。

网友B:
电感或磁珠

网友C:
应该是电感,如是多的话可以破坏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电感,那应该在电源IC输出电感

网友E:
同二楼问,lz用怎么仪表测电感值的?

网友F:
是啊,在线怎么测的?

网友G:
要拆下来测才测得准吧

楼主:
我用电桥测的,1KHZ/10KHZ都有测试,大约15mH,没通电,直接测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