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RC正弦波振荡电路应该如何解题?

楼主(2011-06-19):
如图所示的RC正弦波振荡电路,应该如何求出它的平衡条件?

这类题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多谢!!

网友A:
平衡条件有两个。
一是相位条件,在某个频率上环路相位移必须是360度的整数倍(0度、360度、720度……),超前落后都可以,反相算180度。
二是幅度条件,在该频率上环路增益必须等于1。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电路将在该频率上振荡。
实际上,环路增益大于1也可以产生振荡,但此时振荡的幅度将越来越大,最后由电路的非线性区域来限制幅度,这样产生的波形就不是纯正弦波,带有失真了。

网友B:
平衡条件

楼主:
有没有大侠可以帮我具体写一下推导过程??多谢!

楼主:
来个大侠啊………… :'(

楼主:
木有大侠肯帮忙么??555

网友C:
电压增益Au=(-R4/R3)((1-jwRC)/(1+jwRC))^2
由相位幅度条件得
平衡条件 w=1/RC,R4=R3

楼主:
7楼,你的那个电压增益表达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能详细写一下吗?多谢!!

楼主:
7楼的大侠呢??快点来指点啊啊 。。。

网友D:
LZ可以参考模电教材(康著,第5版)对文氏桥振荡电路的解法  先根据电路写出反馈网络的反馈系数 从这入手   最终看可以写出幅频响应与相频响应的函数不
PS:不过我是初学者   说下我的看法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看了,那个接法貌似不适合这个吧?感觉无从下手啊……5555

网友E:
A1和A2组成了两极移相电路,每一级的传递函数都是Uo/Ui=(wjRC-1)/(wjRC+1)
A3是反比例放大电路,输入输出的相位差是180°,所以要求前边两级移相电路的总相移是180才能满足相位条件,则每一级就是90°,由移相电路的传递函数可知,移相90°时,wRC=1,由于移相电路的幅度增益为1,为了满足幅值条件,要求A3的幅度增益也是1。,也就得到R3=R4.

楼主:
多谢12楼!!!茅塞顿开,呵呵!

楼主:
A1和A2组成了两极移相电路,每一级的传递函数都是Uo/Ui=(wjRC-1)/(wjRC+1)
A3是反比例放大电路,输入输出的相位差是180°,所以要求前边两级移相电路的总相移是180才能满足相位条件,则每一级就是90°,由移相电路的 ...
引用 网友E:

纠正一下,每一级的传递函数是(1-jwRC)/(1+jwRC)

网友E:
LS,貌似是你把对的给纠正错了。。。

网友E:
设A1的正负输入端电压分别为u+,u-
u- = Ui/2 + Uo/2
u+= wjRC*Ui/(1+wjRC)
u+ = u-
Uo/Ui = (wjRC-1)/(wjRC+1)

请楼上弟弟指正。。。

网友E:
我小学的基础不是太好,看不出19楼的公式跟17楼第一个等式的区别。。。

网友E:
等式是一样,可是代入未知项后,可以看的明显了啊,大哥
引用 网友F:

弟弟你错了。
A1构成的移相电路的输入输出相位差是180-2arctan|wjRC|, 当角频率w很小(接近直流)时,电容C可认为断开,这个电路就成了反比例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1),输入输出相差180°。你看看14楼的传递函数在w趋于0的时候输入输出能相差180°吗?

网友G:
LS算错了。。。
Uo/Ui = (wjRC-1)/(wjRC+1)
是对的。。

网友G:
倒。延时问题。搞错了LS.
Uo/Ui = (wjRC-1)/(wjRC+1),
shakaleo
是对的。。

网友E:
楼上从根上就错了,“u-=Ui/(1+jwRC)”,怎么得出的?

楼主:
是是是,不好意思,哈哈,是我算错了:)

但是按照wRC=1的话,每一级的相移是-90°哦

楼主:
40楼:
360+180=540,怎么会是360的整数倍。。。??

不一定要360的正整数倍吧?相移0°也满足条件吧?

网友E:
A1构成的移相电路的输入输出相位差是180-2arctan|wjRC|,当w=1/RC时,相移是90°,两级就是180°,加上后面A3的-180°,是0°。

楼主:
uo1/ui=(jωRC-1)/(jωRC+1)=(jωRC-1)^2/[1-(ωRC)^2]=[1-(ωRC)^2-2jωRC]/[1-(ωRC)^2]

如果要使arctg(uo1/ui)=90°,则上式实部等于0,虚部大于0,则可得wRC=-1;
如果要使arctg(uo1/ui)=-90°,则上式实部等于0,虚部小于0,则可得wR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