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部无源晶振,是否需要测试OSC1波形?

楼主(2011-06-19):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标准

网友B:
照你的描述,测"单片机向晶振反馈的"的那个脚即可.另一个脚不需要测试.
幅度每个MCU都不一样.AVR还可以单独配置振荡幅度.

楼主:
谢谢。
张明峰的那本pic单片机书中,写osc2峰峰值应该大于电源电压的75%,我实际试验,osc2端峰峰值3.2V,osc1端峰峰值2.3V,能正常工作。查单片机手册,HSPLL模式下,osc1高电平应大于0.7VDD,也就是大于3.5V,低电平应低于0.3VDD,也就是1.5V。所以我觉得满足高低电平要求才是判断条件。可以留些余量,并且别过激励就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AVR单片机好像XTAL2脚的幅值很小,示波器看才不到1V,XTAL1脚幅值才0.6V左右,可是单片机手册上XTAL1电压高要大于0.7Vcc,也就是3.5V,电压低要小于0.5V,XTAL1是向单片机输入的时钟信号,实际和手册上感觉对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