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怪异的电路求解

楼主(2011-06-19):
三极管集电极和基极之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A:
此时三极管CB间等效成一个二极管了~~

网友B:
pnp三极管,pn结生效了,变成二极管了。

网友C:
基本常识,充电回路要加防止反向漏电的二极管电路。

网友D:
主要还是取决于那7.2V的电压  如果它太低   是不会流过去的

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E:
去了解一下三级管的结构应该就知道了哦

网友F:
天哪~这么奇怪的电路哪

网友G:
没怎么看明白这个电路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