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铺铜-

楼主(2011-06-19):
为什么铺铜铺不上去,就是选定了铺铜范围之后,铜上不去,是什么原因?

刚刚解决了问题-----就是在bottomlayer面加了一块相应GND的焊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对于一个用了via的点,为什么toplayer的电气特性存在,到了bottomlayer就不存在了?问题见笑了,以前没注意过

* Connect to Net:连接到网络。点击右侧的 按钮,可以选择一个网络
* Don’t Pour Over Same Net Objects:不要覆盖相同网络的对象
*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覆盖全部相同网络的对象
* 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只覆盖相同网络的敷铜

具体有什么区别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没有指定覆铜网络。